关于电路静态功耗

楼主(2013-03-27):
一电路的静态功耗用表测量为1mA,电池为800mAh。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什么情况。求指教

网友A:
1、你的电池超级垃圾。
2、你的表超级垃圾。

楼主:
这个你放心,表很好的几千块的是准确的。电池也是大批量用的

网友B:
是不是串上测量表后,电流减少了
之前就试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C:
什么电路?

网友D:
还有别的电路部分在耗/漏电。

网友E:
电池工作在额定电压值上吗?

楼主:
串上表就减小??

楼主:
当静态进入睡眠状态后电路的耗电流1mA  理论计算也要上几百个小时。擦

网友F:
功耗问题只能慢慢对照电路查找。需要配合软件一起处理

楼主:
看了要学软体了

网友G:
是不是测量前只有一部分工作,再后面又加了其它电路,比如有的IO在静态时还是输出状态,须要弄一完整的机器重新再测了。

网友H:
能上电路看一下吗?

网友I:
电池内部的保护IC也会漏电,我们公司以前就出过这种垃圾芯片,内部漏电你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J:
一定有电路在消耗电能,还可能是电池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