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地电容

楼主(2013-03-27):
好多PCB都有一个电容将地与安装孔连接,有时还是电容与电阻并联,而且电容都是耐压至少500V,个头比较大,这是为什么呢,这种接地方式在什么情况下采用,电容电阻的参数选择又有何技巧?

网友A:
安装孔打线束接大地,呵呵,拿这个充X或Y电容

网友B:
滤除高频信号的,电容值一般不高,耐压取决于你绝缘测试时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孔打线束接大地,呵呵,拿这个充X或Y电容

不要乱讲啦,一看就知不懂XY用处
从板图结构看,它不需要安规电容

既希望接地,又不希望完全接地情况可用: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乱讲啦,一看就知不懂XY用处
从板图结构看,它不需要安规电容

青年见禅师:女友总是跟我闹分手,希望大师指点。”禅师笑而不语,抓来一只**,在**腿上缠根线,他一拉线,**立即跌倒,**挣扎起来继续走,禅师又一拉,**又跌倒,如此反复八次之多。青年若有所悟:“大师您是让我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禅师一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青年见禅师:女友总是跟我闹分手,希望大师指点。”禅师笑而不语,抓来一只**,在**腿上缠根线,他一拉线 ...

禅师一笑:“我是让你在她腿上拴根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装孔打线束接大地,呵呵,拿这个充X或Y电容

版主知道这个电容主要是过滤什么干扰吗?静电还是别的?

网友B:
使高频干扰直接进入外壳。

网友F:
一般充当 X2电容使用。如:CAPA CER 4.7nF 2kVDC 20% SMT 1812 X7R

楼主:
我看到的板子电源都是DC24V,不知是否也是这个用途呢?

你不知什么用途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青年见禅师:女友总是跟我闹分手,希望大师指点。”禅师笑而不语,抓来一只**,在**腿上缠根线,他一拉线 ...

哈哈,拉J8倒……

网友H:
可以滤除板子的高频干扰,又可以隔离直流,起到安全作用

网友I(2013-11-17):
引用 网友A:
青年见禅师:女友总是跟我闹分手,希望大师指点。”禅师笑而不语,抓来一只**,在**腿上缠根线,他一拉线 ...

水楼的一逼,不过很欢乐滴。。。。。。。。。。。。:lol

网友I:
满足安规要求的滤波,几nF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