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27):
求助。。。我用STM32的I2S控制PCM1803。。采集STM32  IO口模拟的一个100HZ的信号。。为什么得到的AD值很乱、、为什么、、知道的大神回答下啊。。。

网友A:
看IO口收发数据的波形, 上升下降沿是否OK?

网友B(2014-04-18):
翻到以前的老贴了,我最近也用到了PCM1803这款芯片,电路也是STM32的I2S接口去控制它,但我对音频不懂,我此芯片的左通道输入恒定电压1.25V,我的处理器读到了24位的ADC值,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我以前用的是工业级的ADC,电压转换关系很简单Vin=实际测得ADC值/满量程ADC值*Vref。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B:
怎样才能知道我读到的PCM1803的24位ADC值是正确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到以前的老贴了,我最近也用到了PCM1803这款芯片,电路也是STM32的I2S接口去控制它,但我对音频不懂,我 ...

问下TI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