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buf这个元件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3-03-27):
OBUFDS_inst2:BUF
   port map (
      O => ACQ_RESET2,   -- Diff_p out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not RESET     -- Buffer input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对元件BUF的例化,但我怎么知道buf这个元件是什么接口啊?

楼主:
从名字OBUFDS看,感觉像是把输出信号变成差分输出的一个功能。

网友A:
是不是少东西啊。感觉奇怪的

网友B:
可以查一下Xilinx原语

楼主:
截屏了一下,buf是 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一下Xilinx原语

怎么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查,谢谢!

看一下用的是哪个器件,然后,找这个器件的 DATASHEET
里面,会有所有原语的说明

楼主:
这个应该是通过原语加buf的功能(我通过RTL图看出来的,图片见附图)。但这个instance我怎么查它的datasheet啊?是不是通过打开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这个库,怎么打开这个库,还是这个库有专门的help  pdf?

网友A:
这就是一个buf,名字不是关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buf,名字不是关键啊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buf是个什么东西。。。
只知道好像输入输出时要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buf是个什么东西。。。
只知道好像输入输出时要用到。。 ...

buf就是缓冲的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f就是缓冲的意思啊。

但是不明白实际的电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