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2,怎么设置初值 定时也为0.5S。。。(怎么算呢?)

楼主(2013-03-27):
在默认情况下设置  时钟为800KHz
那么执行一条语句:for(i=0;i<200;i++);
延时为200*1/800000=0.00025 s 吗 ?
如果是LFXT1CLK时,延时为200*1/32768=0.006s ?
如果是XT2时(8分频),延时为200*1/8000000/8=0.00002s?

还有如果是TIME_A,时钟为LFXTCLK时,设置CCR0=16384,定时时间为16384*1/32768=0.5S?
如果是XT2,怎么设置初值  定时也为0.5S。。。(怎么算呢?)
问题比较多  麻烦知道的人解释一下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个。。。。。。。。。。

网友A:
第一种是指令延时,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几种应该都属于定时器计数,或者是采样计数,用不到for指令的。

网友A:
在默认情况下设置  时钟为800KHz

突然发现这主频也太慢了吧,你的第一种是指令延时么?
感觉你把指令延时和定时器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是指令延时,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几种应该都属于定时器计数,或者是采样计数,用不到for指令的。[ ...

终于等到高人回答了
前面的for指令是对的?
后面是定时的  怎么算定时长度不知道怎么弄
看到一个程序 选择了XT2  再八分频 他把CCR0设为62500  定时为0.5s  不知道这个0.5怎么来的

网友A:
选择了XT2  再八分频

估计就是XT2的时钟除以8而已
寄存器的部分还得你自己看看。

给你完整的说一下吧
一般的定时有两种
1、指令延时
假设你的芯片主频是100M,那么每一条单指令运行时间为1/100M,所以循环运行100次就是1ns。
2、定时器计时
假如你的芯片的定时器时钟是100K,直接配置定时器的计数值为100,再把定时器打开,那么等到了1ms的时候定时器就会给你一个标志位或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