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人求助!关于ATMEGA128的TWI总线(I2C)

楼主(2013-03-27):
如图!datasheet上的例称要求将TWINT位清零,但datasheet提供的示例程序为什么向其写'1'?求大神回答!

网友A:
“清0”,只是相对于“清0”这个动作的结果而言的,结果就是回读寄存器时,可以检查到“被清0”的位,值已经变为0了。
而“清0”的这个动作所用的数据是“0”或“1”要根据器件的规定,有些是写0清0,有的是写1清0。
而TWINT正好就是“写1清0”这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0”,只是相对于“清0”这个动作的结果而言的,结果就是回读寄存器时,可以检查到“被清0”的位,值已 ...

谢谢斑竹大人!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用AVR单片机片内的ADC,除了使用中断方式(转换完后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能不能使用查询标志位法,不用进中断就可读出AD值?
自己试了老长时间了,望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用QQ截屏啊,看到那个广告图标好不舒服

网友C:
看着那个截屏图标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