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求解

楼主(2013-03-27):
class A
    {
        A() {    printf("Construct    A";    }; //1
        ~A() {     printf("DisConstruct    A";    };//2
    }
class B: public A
    {
       B() {    printf("Construct    B";    };//3
        ~B() {     printf("DisConstruct    B";    };//4

    main()
    {
        B b;
    }
    程序的执行结果是1234,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父类先于子类构造
后于子类析构

网友B:
你这程序如何编译通过的
就算你改完编译通过了 结果也应该是1342

网友C:
涉及的应该是子类和父类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