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ing声明问题

楼主(2013-03-27):
书上说,C++中的using声明可以使得后面的名字不加命名空间修饰直接使用。如using std::string,使得后文可以直接使用string而不用std::修饰。但是如果恰好我引用的其他一个命名空间也有这个类型,也使用了using声明,如:using tar::string;那么,在当前作用域哪个名字将被屏蔽?如果这样,using声明岂不是意义不大?

网友A:
名字空间本来就是防止重复定义这个作用,如果你不用作用域来使用string的的话,编译就会报错(无法识别你用的是哪个string),而不是被屏蔽,你可以试试。

网友B:
需要加上名空间::class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名字空间本来就是防止重复定义这个作用,如果你不用作用域来使用string的的话,编译就会报错(无法识别你用 ...

LZ可以试试

网友D:
这个还是有点高深的,我跟着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