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3-03-27):
onst char**类型应该不能用char **类型的对象初始化吧,我看了一个09年的贴,讨论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个。但为什么我在VC2010上这样初始化或者赋值是可以通过的呢?是因为不同编译器各有不同的原因吗?

网友A:
可以的。
反过来不行。

网友B:
const char * const * a呢?

1、理解指针
2、理解const(修饰谁,谁const)

网友C:
不要纠结各种常量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用API WriteProcessMemory还能修改正运行的其它进程的内存里面的所谓常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