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设计菜鸟求助

楼主(2013-03-27):
设计一个如图要求的放大器应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大概有个怎么样的思路,手头只有AD811 和OP37,谢谢大牛们帮帮我。

网友A:
建议先打好运算放大器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题目!

哎。 没人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打好运算放大器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题目!

在搜资料学习了。 想用AD811  和 OP37  但是感觉资料好少啊。 谢谢回复,学习中

网友A:
放大器的功能都是类似的!区别只是不同的型号性能不同!基础打好了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功能都是类似的!区别只是不同的型号性能不同!基础打好了就不难了! ...

嗯好。。我多看看资料。谢谢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下。我用ad811 放大5倍再用OP37放大5倍后再用OP37放大五倍  达到40dB增益 不知道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