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笔试题

楼主(2013-03-27):
1 小组赛,每个小组有5支队伍,互相之间打单循环赛,胜一场3分,平一场1分,

输一场不得分,小组前三名出线,平分抽签。问一个队最少拿几分就有理论上的出线希

A.1

B.2

C.3

D.4

2 用二进制来编码字符串“abcdabaa”,需要能够根据编码,解码回原来的字符串,

最少需要多长的二进制字符串?

A.12

B.14

C.18

D.24

3 一下程序是用来计算两个非负数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long long gcd(long long x, long long y){

if( y==0) return 0;

else return gcd (y, x%y);

}

我们假设x,y中最大的那个数的长度为n,基本运算时间复杂度为O(1),那么该程序

的时间复杂度为:

A.O(1)

B.O(logn)

C.O(n)

D.O(n^2)

4 写函数,输出前n个素数。函数原型:void print_prime(int N); 不需要考虑整

数溢出问题,也不许使用大数处理算法。

5 长度为n的数组乱序存放着0至n-1. 现在只能进行0与其他数的swap,请设计并实

现排序( 必须采用交换实现)。

6 给定一个原串和目标串,能对原串进行如下操作:

1 在给定位置插入一个字符

2 替换任意字符

3 删除任意字符

要求写一个程序,返回最少的操作数,使得原串进行这些操作后等于目标串。原串和

目标串长度都小于2000.

网友A:
第二题,赫夫曼编码出来是
a:1
b:01
c:000
d:001
那么选B

网友B:
第三题是辗转相除法,复杂度O(1)

网友C:
最后一题,动态规划经典题

网友D:
题目都比较经典

网友E:
GOOGLE的笔试题咋是中文的呢

网友F:
谷歌公司不太好进啊

网友A:
最后一题的难度不小

网友G:
整体难度也不小啊

网友H:
值得参考的GOOGLE的笔试题

网友I:
可以多收集一些这些名企的试题

网友G:
笔试题比较简单,面试的难度大一点

网友J:
多做一些这样的笔试题,对找工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C:
外企的很多面试题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A:
很好的一些笔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