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没稳压?

楼主(2013-03-27):
请教个问题:
如图,
V0= 6V?   7V?    2V?    0V?

答案是2V,为什么呢?稳压管没稳压吗?

网友A:
这么低级的问题,你都提出来了。
电阻分压就已经是2V了,稳压管只会降低电压,不会凭空提高电压的。

网友B:
Vo电压等于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C:
输出6V时,R2应大于10k/(12/6-1)=10k
能不能稳压,最基本条件是稳压管中要有电流流过,所以先假设已起稳压作用了,则稳压管中电流为12/10-6(1/10+1/2)<0,故稳压管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级的问题,你都提出来了。
电阻分压就已经是2V了,稳压管只会降低电压,不会凭空提高电压的。 ...

额,我明白了。电阻分压了,使得稳压管的反向电压没达到要求,稳压管不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我明白了。电阻分压了,使得稳压管的反向电压没达到要求,稳压管不起作用。 ...

R1和R2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E:
稳压管没有足够大的电流流过,不能稳压。

网友F:
稳压管稳压是有条件的,就是反向电流的达到一定值才能表现出稳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