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 定时器不准,求解决啊!

楼主(2013-03-27):
想用定时器A实现 :当串口发送了配置参数后对定时器A,B进行初始化,配置参数包含定时器定时的值 ,初始化程序如下//*******************************************************/
//******************定时器A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A()
{

    TACTL = TASSEL_2 + TACLR ;  // 选择,清除TBR
    TACTL |= ID_3 ;               // 1/8 SMCLK
    TACCR0 = 1000;               // 时间间隔
    TACTL |= MC_1;             // 增记数模式

    return;
}
//*******************************************************/
//******************定时器B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B()
{

    TBCTL = TBSSEL_2 + TBCLR;  // 选择ACLK,清除TBR
    TBCTL |= ID_3;             // 1/8 SMCLK
    TBCCR0 = 2370;              // 时间间隔
    TBCTL |= MC_1;              // 增记数模式

    return;
}
当收到ATD时 定时器A中断使能打开 TACCTL0 |= CCIE;,当收到+WCNT时 定时器B打开 TBCCTL0 |= CCIE;
定时中断1ms一次,中断定时器A,B如下
//*******************************************************/
//******************定时器A中断**************************/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time ++;

if(tatime==cankaoshijian)
  {
   tatime=0;
   TACCTL0 &=~ CCIE;
   Print_Str1(UART1_TX_ATH);
   Send_Byte1(0x0d);
   Send_Byte1(0x0a);

  }
}
//*******************************************************/
//******************定时器B中断**************************/
//*******************************************************/
// Timer B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if(tbtime==xiangyingshijian)
  {

   tbtime=0;
   TBCCTL0 &=~ CCIE;

   Print_Str1(UART1_TX_ATH);
   Send_Byte1(0x0d);
   Send_Byte1(0x0a);

  }
else
  tbtime++;
}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测量方法和结果正确,那么定时器的设置正确吗?定时器的时钟源有没有可能是选取了DCO。

DCO本身也是有误差和温漂的。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定时器时间还得考虑许多其他方面因素,例如环境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网友C:
发送也是有延时的

网友D:
169的是时钟的不准确是有情可原的,用外部晶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