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运行问题

楼主(2013-03-27):
DSP烧录到Flash中去了,仿真可运行,不掉电拔掉仿真器可运行,但是断电重启,不能运行,这时候只要把仿真器(connect)连接起来,程式运行。求解?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把程序烧进去。仿真和烧程序方法不同。

网友B:
1.程序没有正常烧写到flash上
2.硬件有问题,接上仿真器可以运行,拔掉不能,很多时候是多一个或少一个电容什么的
3.强烈建议不要在上电的时候拔掉仿真器

网友C:
是不是需要修改游戏cmd文件的?

网友D:
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仿真时 拔掉仿真器(带电不当) 如果没造成复位之类的,程序可以运行也是正常的 和flash里有无程序无关,但你说到的,启动后插上仿真器能运行的话,估计 硬件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