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无法调试问题

楼主(2013-03-27):
为什么每次点击“Debug”后就会出现对话框“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跪求各路大神指点啊

楼主:
是在win7下运行的

网友A:
这个现象明显是硬件没有连接好或者驱动不正常所致。

你用“parallel port ” ?你用的什么JTAG?用并口的话,需要安装个“port talk“的驱动才行。

网友B:
调试方式得选择正确了

网友B:
还有供电之类的 都得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