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连接出错

楼主(2013-03-27):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网友A:
网上答案是 先装好仿真器驱动,再装CCS(最好是C盘根目录下),接着装CCS驱动,一定要装在CCS安装目录下,然后设置,连接,连接成功了装FLAH烧写插件

网友A:
楼主试试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B:
支持2#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C:
试试二楼的能不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