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锁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13-03-27):
如下图所示,当按键按下,单片机第二脚输出高电平;当按键释放时,延时一段时间,单片机第二脚输出低电平。但是,实际情况并非都如此。PS:同一程序在相同参数的电路板子有的可以实现上述功能,有的就不行。球高手指教。

网友A:
我觉得是IO端口设置的问题,确认端口的弱上拉功能开启。

网友B:
IC供电电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供电电路有误

那您能否指出具体哪里有误?

楼主:
这里补充一句,我所说的不能实现是指,本来按键释放了,单片机第二脚要输出低电平,可是它一直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补充一句,我所说的不能实现是指,本来按键释放了,单片机第二脚要输出低电平,可是它一直输出高电平。 ...

我看好像是单片机没办法检测到按键的释放吧,楼主测试一下按键释放之后单片机的检测口电平变化。

网友D:
按键释放可能检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好像是单片机没办法检测到按键的释放吧,楼主测试一下按键释放之后单片机的检测口电平变化。 ...

按键释放,相应的IO口电平由原来的高电平变成了低电平。但是单片机第二脚始终输出 高电平。

网友E:
程序端口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释放,相应的IO口电平由原来的高电平变成了低电平。但是单片机第二脚始终输出 高电平。 ...

你仿真一下是不是能够复现这种现象,看一下是程序没控制好,还是被外部电路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仿真一下是不是能够复现这种现象,看一下是程序没控制好,还是被外部电路干扰了。 ...

问题好像出现在单片机第四脚的电平上,这个脚是用来接收数据的,当按键按下时,在没接收到数据时,电平只有0.9v左右,后来我把它提高到1.2v时,之前出现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端口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呢。

这个有啦!呵呵

网友F:
首先,你所谓的功能无法实现,具体情况是什么?

VBAT是多少?
计算一下,当按键按下,PIN2输出高电平,电源自锁,此时按键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G:
表达问题都不清楚,哪一个按键按下呢?各个按键的作用呢?

网友H:
琐后单片机电压是否降到复位电压一下,可能是复位引起的,另外P2口要设置为内部上拉,断口初始化为低电平。从图上看你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