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用了多少RAM啊?

楼主(2013-03-27):
怎么看IAR编译后产生了多少code,用了多少RAM啊?

楼主:
我运行后根本没有这些输出,按道理应该都有才对~~

网友A:
运行之后应该会出的

网友A:
rebuild一下试试

网友B:
看下这个的

网友B:
108 270+ 22 788 = 131058
程序总用量是这么多,除以1024 = 127.98KB

网友C:
运行之后不就显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