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LANDC3.1进中断的时候会自动将浮点处理器的值压栈吗?

楼主(2013-03-27):
我用的X86是486,带浮点处理器的。

楼主:
那要到什么版本才能自动压栈呢?我用的是C语言。TI的DSP都是自动压栈的。如果X86不能自动压栈的话会加大使用难度。

网友A(2013-05-04):
BC3.1里头还是别用浮点了。
只要你连续计算个30000多次,就报GAME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