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外界SJA1000时序

楼主(2013-03-27):
我最近做了个项目,2812需用SJA1000外扩一个CAN。
调试不成功,大家可以帮忙介绍点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2013-06-05):
你把你的设计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
2812自带的CAN使用了是吧   外扩can  没弄过

网友C(2014-02-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2812自带CAN端口,还需外接CAN驱动器,类似于485总线的方式

网友B(2014-04-12):
楼主你是哪的问题,我是SJA1000寄存器能读写,在发数的SR就是0XF4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