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B控制器,在sdk中操作信号线方法

楼主(2013-03-27):
今天跟一个同学请教了一下!把flash的挂在mb控制器的总线上,在sdk中对flash擦除,读写操作时。不需要对地址线,信号线,还有使能线这下信号线直接操作。而是像这样,*(base_address+address)=data,就是往flash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数据data,只需要这一条赋值语句,cpu就会自动对flash的地址线,数据线,使能线,这些信号线操作。同理data=*(base_address+address)时,cpu也会自动对flash的地址线,数据线,使能线,这些信号线进行赋值操作,把flash中address中存储的数据读出来保存到data中!
  这种说法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应该对吧

网友B:
你得符合总线标准,比方AXI总线,XILINX提供IPIF供大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对吧

是不是在sdk中直接调用API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符合总线标准,比方AXI总线,XILINX提供IPIF供大家使用

是不是在sdk中直接调用API操作呢?不需要管那么多呢

网友C:
这不就是我在私信里跟你说的吗,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我在私信里跟你说的吗,就是这样

可能那天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但现在还有个问题是,在sdk中对flash读写不可能这么简单吧?在读写之前还要先设置flash的配置寄存器,擦除,这些命令啊?是不是应该调用api进行操作呢?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FLASH,如果SST这一类的,驱动写起来很简单的
官网上一般都有的,稍微改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FLASH,如果SST这一类的,驱动写起来很简单的
官网上一般都有的,稍微改改就好了 ...

XCF128,是开发板上的platform flash,我把它当做普通的flash进行操作

网友C:
你把芯片 DATASHEET 传上来,我看看

楼主:
一个是flash芯片的手册,一个是EDK上那个接口ip的手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芯片 DATASHEET 传上来,我看看

我传上来了,谢谢你!

网友C:
第二个文档里写得很清楚啊
从第12页里好好看看
读数据就是直接对某个地址读就可以了
写数据和擦除操作相对复杂,要按文档里的流程进行即可

网友C:
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sst32vf1601的驱动看一下
它的操作模式跟这个差不多
可能只是寄存器地址不一样
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文档里写得很清楚啊
从第12页里好好看看
读数据就是直接对某个地址读就可以了

因为我现在不会在sdk里操作。所以我直接用逻辑实现的,我写了几个状态机,上电复位之后,设置配置寄存器,然后再读配置寄存器,发现读出来的不对,一直为0,或者f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现在不会在sdk里操作。所以我直接用逻辑实现的,我写了几个状态机,上电复位之后,设置配置寄存器 ...

驱动用逻辑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用逻辑搭?

是啊,这样写很麻烦。要写好多状态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样写很麻烦。要写好多状态机

估计不好实现。逻辑的优势不在于此

网友D:
应该听猴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