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打印头怎么驱动,查询ESC指令

楼主(2013-03-27):
各位大哥,新手刚开始玩热敏打印头,80MM 打印宽度,想知道STM32串口接收的数据怎么才能分离出来是爱普生ESCPOS指令,一般都是查表法吗。现在调试到打印中英文汉字。字符间距这些一般是怎么实现的,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直接用串口发送相应的指令就行了。你可以去周立功的官网看看热敏打印机的资料,很详细。也有用C写好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串口发送相应的指令就行了。你可以去周立功的官网看看热敏打印机的资料,很详细。也有用C写好的驱动 ...

不是,那个是控制打印机,我现在是直接开发打印模块,直接驱动打印头的。

网友B:
我想搞个驱动墨盒喷头的,一直没资料,不知道热敏的资料好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搞个驱动墨盒喷头的,一直没资料,不知道热敏的资料好找么?

这些资料都是机密,好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