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共用一个串口通道和一个上位机通信,大家谈谈

楼主(2013-03-27):
两个单片机共用一个串口通道和一个上位机通信,大家谈谈
-------------------------------------------------------------------------
我是这么想的  上位机的TX 连接两个单片机的RX
但是两个单片机的TX 怎么分别和上位机通讯呢

或者单片机A的TX和上位机的RX连接       另外单片机A模拟一个RX1 连接单片机B的TX   ,单片机B一切上传 通过单片机A转发

这样上位机发数据  两个单片机同时接收,每个单片机根据名字或者字符串 作答, 没有和本单片机相关的信息 则不作答!

我上面说的这样 是可以实现的  事实我也在产品上用到了
----------------------------------------------------------------------

现在问问大家还有更好的思路么

网友A:
这样分时用可以,要么485,实质一样

网友B:
我晕死这么基础的东西,查一下多机通信,一机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死这么基础的东西,查一下多机通信,一机主模式

别说的这样简单    多想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说的这样简单    多想想

  你到底想问题啥了,主题的整个内容都换了。

网友C:
用485级联起来时可行的方案

楼主:
不能用485哦 只能用串口 TTL 的

网友D:
只能时分,用一开关切换,时间片固定也可,令牌传递也可。

网友E:
两个TX上各串一个二极管后再同时接上位机,根据情况可能需要个上下拉什么的。

网友F:
可以搞个分时复用,俩个不可同时发,如果需要同时发送,在总线上加模拟开关,一个发送时,关闭令一个的总线

网友G:
对强上拉型IO的TX端(指MCU侧的TTL IO)可用二极管隔离即采用线与逻辑、用二输入与门、用数据分配器、用模拟开关等等都可以实现共享串口电平转换器,如果MCU的IO为弱上拉型,TX则可以直接并联但程序上必须有防止同时发送的机制。RX端简单并联即可。

楼主(点评):
高人 说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