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定需要外部晶振吗?

楼主(2013-03-27):
如果不接外部晶振,是不是可以用内部的振荡器也可以工作呢?

如果接外部晶振,那么晶振电容是否要求很高呢? 一般好像是20pf,那么39pf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A:
在时间精度要求不高条件下, 可以用内部的振荡器.
晶振电容尽量考虑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时间精度要求不高条件下, 可以用内部的振荡器.
晶振电容尽量考虑推荐值. ...

如果外接的晶振不起振的话,那么STM32也能工作吧? 用内部的振荡器?

网友B:
程序中,你可以判断外部晶振是否配置成功,如果不行,可以用程序转到内部晶振配置。

网友A:
外部不振, 默认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不振, 默认内部

因为我选用的振荡器是自带电容的,自带电容是39pf,按照你的经验是否可以震荡起来呢? 我查了STM32的电气说明,推荐是5-25pf,所以有些担心可能震荡不起来。

网友C:
为什么非得要用39PF,直接按照数据手册中推荐的值多放心。

网友D:
只用内部的振荡器的话,其精准度不是很高

网友:
同求该问题,不知道楼主有什么结论没

网友E:
如果芯片内部自带RC震荡器的话是可以直接应用的,但是内部RC震荡不够精确,尤其在高频的时候。

楼主:
39pf的晶振电容也能震起来,看来对电容的要求其实不是那么高! 我用示波器测量了OSC_OUT和GND之间的信号,一个8MHz的正弦波。

网友F:
可以用内部晶振

网友G(2015-07-17):
个人觉得外挂电容的大小 要跟电路里的杂散电容有关系

网友H:
也可以用有内部振荡器,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I:
5-25pf只是个推荐值,不在范围内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差的太多就不好说了

网友J(2015-09-06):
事实上电容是针对晶振的而不是单片机,因为如果有源晶振有些不用电容。向楼主的带电容的无源晶振是已经匹配好的。

网友K:
这个感觉用自带的晶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L:
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M(2020-07-22):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外部晶振

网友N:
外部晶振的温度漂移小,在使用串口或者485 CAN通信时,必须使用外部的。没有这些要求的 可以使用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