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3.3V可以驱动逆变器IGBT吗

楼主(2013-03-27):
DSP输出的PWM波是3.3V,而IGBT逆变器的控制信号要求是5V输入的,DSP的输出PWM能直接接逆变器吗,还是需要驱动电路呢,谢谢

网友A:
由于逆变器的控制信号高电平大于3.3V需要家加电平匹配电路

网友B:
感觉不行 就是用一个转换芯片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