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外部晶振不起振,ST-link还可以和MCU通讯吗?

楼主(2013-03-27):
我刚做了一个基于STM32F103的电路板,用的是ST-link V2做调试,可是ST-link总是 "MCU device not found".

我怀疑是不是外部晶振不起振, 可是及时外部晶振不起振,内部振荡器也可以工作的呀。

ST-link V2 的接口我引出了5个脚, Vdd SWCLK GND SWDIO NRST。 我检查了所有连接,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找不到MCU呀? 和外部晶振有关系吗?

另外我检查了MCU所有的电源引脚的电压,都是3.25V。

我使用的ST link V2是STM32F4 DISCOVERY板上带的,已经把CN3的跳线去除了。

我还试了把板上的BOOT0短接Vdd后Reset,可是St Liink还是连不上。

网友A:
如果STLINK连不起,绝对不是STM32芯片外部晶振问题,外部晶振不起作用,有内部晶振工作。

你可以看下OPTION配置对了没,还有STLINKV2的硬件驱动是否找得到,确定一下STLINK有没有烧坏。

网友B:
别的不好说,一点可以肯定:跟晶振没关系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和回复。

我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这次一次就连通了。 估计那块板上的STM32挂了。 是什么原因挂的? 是不是用的助焊剂比较差,是不是焊接的温度太高了?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在助焊剂槽内放一海绵,这样既可以节省用量又可以控制助焊剂过深导致间接耐压不良

网友D:
应该是芯片虚焊  或者是哪里焊接不牢靠  与晶振基本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