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电路电阻参数求解

楼主(2013-03-27):
各位好,上图上我以前买的单片机实验板的电路,三极管是8550,请问那个基极电阻R17的阻值是怎么算的?
Ib = (5V - Vbe)/200 = 4.3/200 = 21.5mA  而51单片机的灌电流不是才10mA吗?
并且Ib还要大于临界饱和电流Ibs=(5-Vces)/βRc ,Rc是蜂鸣器内阻差不多20Ω 那Ibs差不多是6mA。Ic是240mA.
蜂鸣器是无源蜂鸣器,上面的电路是不是不正确呢??
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下,我的分析正不正确。电阻应该取多大好,蜂鸣器有没有必要串个电阻。谢谢。

网友A:
单纯经验看200好像是过小了。
不要死记硬背!看你两个公式的应用,这是挺突出的问题
1.关键还要看图中JPFMQ接个什么
2.即便Ib=6mA,Ic未必240mA
3.蜂鸣器不论欧姆的

网友B:
不能说分析不正确.
不过忽略了 IO 口驱动也有压降的. 所以 Ib 的计算结果不正确.
这个应该是有源蜂鸣器吧
另外, 这里的三极管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 实际的电流放大倍数 Ic/Ib 并不大的.

网友C:
200Ω小了点,一般1~2k,,说实在俺从来不算的,基极一律2k,集电极1k,哈哈,除非有有功率要求,也不算用测导通压降来调整Rb.

网友D:
电阻太小,首先要达到深度饱和,估算基极电流为蜂鸣器工作电流除以20,然后算电阻就OK了,经验估值应该在2k左右,另外单片机端口带重负载,电平被拉跨就是了。

网友E:
我用的是1K的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F:
这个电阻设计:在B、C击穿时,过流不烧坏芯片。或等于逻辑门限电流的最大值…。

网友G:
我公司一般是将蜂鸣器放在集电极上,我是不大懂原因的,不知道各位怎么看,是放在集电极上好些呢还是放在射极上好些?

网友H:
楼主这样也是可以的吧,不过基极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会好一点吧。我使用的电路是使用8050或者9013的NPN三极管,蜂鸣器上面并联续流二极管,消除通断时候对三极管造成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公司一般是将蜂鸣器放在集电极上,我是不大懂原因的,不知道各位怎么看,是放在集电极上好些呢还是放在射 ...

一个是射随,一个是电流放大,一个有0.7V压降,一个可以省一个电阻,看你要哪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射随,一个是电流放大,一个有0.7V压降,一个可以省一个电阻,看你要哪边了。 ...

谢谢指点
省电阻是指将蜂鸣器放置在集电极吧,这样Ib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
省电阻是指将蜂鸣器放置在集电极吧,这样Ib会不会太大了

对,利用了射极跟随器高输入阻抗的特性。

网友I:
200欧绝对小了,我买的开发版都是5.1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