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运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3-27):
1. Ad8304 The default value of the logarithmic slope at the output VLOG is accurately scaled to 10 mV/dB (200 mV/decade).
对数斜率10 mV/dB (200 mV/decade).是不是这样推出来的。decade相当于20 * log10(V1/V2),即200mV/20dB = 10mV/dB
Ad8304的对数斜率是 10 mV/dB (200 mV/decade)

2.计算光功率时
Vy'怎么又变成20mV/dB了?

网友A:
“10 mV/dB”指电压的对数输出关系,即每分贝输出10mV。这显然不是指功率。若换成功率,则是20 mV/dB(P=U^2/R)。

网友B(2013-05-13):
引用 网友A:
“10 mV/dB”指电压的对数输出关系,即每分贝输出10mV。这显然不是指功率。若换成功率,则是20 mV/dB(P=U^ ...

这个单位为什么要一会是v/dB 一会是v/dec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