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3-03-27):
(无正文)

网友A:
用H桥搭过   即分离元件搞得  这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桥搭过   即分离元件搞得  这个没用过

好像那个芯片可以直接驱动电机,不用通过H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那个芯片可以直接驱动电机,不用通过H桥

你那个是集成的  应该可以的  具体没使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