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共用一个串口通道和一个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3-03-28):
两个单片机共用一个串口通道和一个上位机通信,大家谈谈
-------------------------------------------------------------------------
我是这么想的  上位机的TX 连接两个单片机的RX
但是两个单片机的TX 怎么分别和上位机通讯呢

或者单片机A的TX和上位机的RX连接       另外单片机A模拟一个RX1 连接单片机B的TX   ,单片机B一切上传 通过单片机A转发

这样上位机发数据  两个单片机同时接收,每个单片机根据名字或者字符串 作答, 没有和本单片机相关的信息 则不作答!

我上面说的这样 是可以实现的  事实我也在产品上用到了
----------------------------------------------------------------------

现在问问大家还有更好的思路么

网友A:
楼主的想法用RS-422串行总线标准能很好解决(从硬件到软件)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

网友B:
什么情况要用到两个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啊

网友C:
51典型的多机通信

网友D:
多机通讯可行

网友E:
这不是多机通信吗,一主多从,你也可以用485

网友F:
2个单片机如果用模拟spi更简单可靠

网友G:
RS422或者RS485。楼主去了解一下

网友H:
你的这些措施,也是引入了地址的概念。那就用485呗

网友I:
可以在单片机的TX端加个74ls244,使能或禁止发送,这样原理类似于485

网友J:
485吧,多机通信,应该行

网友K: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还有一个思路可作参考,USB 一转 两个串口的芯片,并考虑产品以后升级,现在有串口的PC 太少了。

网友L:
spi  485 或 can, 推荐485或can

网友M:
可以样A发给B,B发给PC机

网友M:
或者用RS48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要用到两个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啊

很多情况  只是你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样A发给B,B发给PC机

办法不是很好

楼主:
已经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