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报警器

楼主(2013-03-28):
哪些位大师有最简单的温度报警器线路支持一下?
要求:温度感应到一定要求,如45度时,会发出哔哔的声音。直接220V供电。

网友A:
貌似不是很复杂,楼主还是自己解决下好

网友B:
电路中直接串这个 那一挡温度 自己选

网友C:
网上找个热得快的电路参考下

网友D:
很简单的,电路也没什么元件,楼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E:
有现成的温度开关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