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求助电容按键设计问题

楼主(2013-03-28):
想做2个电容触摸按键、1个机械按钮、3个普通IO输出的一块板子,
网上搜了一下,大致有基于51、ATMEL、MSP430和STM的,
如果选用STM8S芯片,请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芯片,
谢谢。

网友A:
STM8S003,1块多,看你空间够不够了。

网友B:
STM8系列的  芯片都比较小  占用的空间不大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8S003,1块多,看你空间够不够了。

STM8S003才一块多?

网友D:
其实MSP430不错,它里面的IO口已经有触摸屏的电路了,所以可以直接触碰IO口,便可以输入了

网友A(2013-05-30):
引用 网友C:
STM8S003才一块多?

taobao.com

网友E:
以前测试过,貌似几乎任何MCU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以前测试过,貌似几乎任何MCU都可以实现

MCU通过IO模拟一般确实可以做,重要的是灵敏度、抗干扰性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测试过,貌似几乎任何MCU都可以实现

请问你是用AD来做的吗?

网友E:
不是模拟采样,是数字采样,所以抗干扰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