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EDMA

楼主(2013-03-28):
我是通过mcbsp的回环模式,之后连接edma将数据读入,可是程序一直停在
          for (i=1;i<32;i++)
   {
     x=rand()%2;
         while(!MCBSP_xrdy(hMcbsp));
         {
         MCBSP_write(hMcbsp,i);
         printf("%d\n ",i);
         }
         {
         MCBSP_write(hMcbsp,i);
         printf("%d\n ",i);
         }
中 while(!MCBSP_xrdy(hMcbsp));这句,也就是说xrdy的电平一直没有变化,求高人指点啊,明天就是组会啦。

网友A:
没有触发条件吧,你总得先传一个数据之后你的程序才能开始运行,你可以先通过指令发送一个无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触发条件吧,你总得先传一个数据之后你的程序才能开始运行,你可以先通过指令发送一个无效的数据。[em: ...

如何通过指令发送一个无效数据?,我是新手,希望耐心解答。在这复位之后,xrdy不应该自己置为1吗

网友A:
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不一定就是答案,关键还得靠你自己。

发送一个无效数据就是,随便写一个数据到发送寄存器的数据里,让芯片发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