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出现先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CCS3.1出现:"DSP281x_Adc.c", line 15: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网友A:
工程中的DSP281x_Adc.c文件中的头文件没有找见吧   建议你看看.h文件中有没有DSP281x_Device.h这个文件

网友B:
你把TI公司的实例中的头文件拷贝放在你的工程文件夹下  并且需要搜索路径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