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IGBT为什么老是烧坏?

楼主(2013-03-28):
求解:这个IGBT为什么老是烧坏?

楼主:
上整流电压时86V,igbt1200v/40A的。

网友A:
难道楼主不觉得是电流过大而烧的吗?

网友B:
个人觉得是散热做的不好  另外电流太大了  个人建议加散热片  应该有效果  呵呵

网友C:
频繁的通断造成的冲击也是不能小觑的。楼主需要做浪涌吸收的保护电路

网友D:
IGBT供电的电源不稳定?还是IGBT的质量问题?

网友:
电流过大,拆开igbt,看一下里面是否有小圆点,烧坏的部分,圆点是电流造成的

网友E:
电流过大 造成的 然后 加上没有散热  建议楼主加散热片   额 内个限流电阻是否小点呀

网友F:
没有贴出驱动电路,不好分析。如果是PWM IO直接驱动,IGBT肯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