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用can配置函数时,电脑端就识别不了usb,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3-28):
我用103的can跟usb,can重影射到pd8.9脚,没配置can之前usb能正常使用,一调用can配置函数时,电脑端就识别不了usb,什么情况啊?

网友:
好像是不能共用,你看下PDF,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A:
can和usb共用一个缓冲区,

网友B:
好像can和usb的寄存器是共用的,所以这两个外设不能同时用。
你看看相关文档。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C:
应该是缓冲区冲突了  应该是的  以前好像记得是

网友D:
换107就成了啊,呵呵,别老为公司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