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个程序烧到几个单片机中延时时间会不同

楼主(2013-03-28):
为什么同一个程序烧到几个单片机中延时时间会不同?单片机是PIC12F629

网友A:
不同型号单片机的自身震荡频率不一样,也就是机器周期不一样。。

楼主:
是同一个型号的单片机啊    试了20多个,时间总是差几秒

网友B:
多长时间差几秒?

按照2楼说的自测频率精度是否和这一致u?

楼主:
定时36秒   现在试产了100个,延时很不一致,最大相差8秒多

网友C:
12F508 12F629一直在用,是有误差,但远没有这么大
做的不好的第三方编程器会导致这问题
修改了内部振荡器校准字

网友B:
可能是烧写的时候把内部的校准字擦除掉了吧。

否则不可能的,校准后的RC振荡精度在25度的时候可达到1%,全温度段、全工作电压电压内都保证在5%以内,实际只在2%~3%,也就是说,100秒也就差过1~3秒,最多5秒

网友D:
在软件中有将校准值载入到OSCCAL 寄存器中吗?

网友B:
这样的程序如果能如你所愿的正确工作,那就真是奇怪了。

另外,请不要在BBS里面重复发贴。

网友E:
在ISR里你delay()?

楼主:
在中断里不能用delay()吗?为什么?

网友E:
中断程序应该短小精悍,仅处理不得不处理的紧急事件。也尽量不要调用其它函数,因为会增加额外的系统开销。

网友F:
ISR 本身就不准,你的delay函数也不准哦。再你的ISR中写入delay 增加误差了

网友G:
中断,程序怎可以进行delay(),

网友H:
这个问题去年我还遇到过。。还是功夫没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