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辐射测试 求助!

楼主(2013-03-28):
请教大侠,现在的电磁辐射报告如图,能否告诉我怎么解决?
线路板上有个24M的晶振,MCU内部倍频。是否跟这个有关系?
谢谢!

网友A:
与内部晶振有关系,正好是晶振的整数倍,可以对产品增加屏蔽处理

网友A:
另一方面检查产品线缆,是否存在交叉及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内部晶振有关系,正好是晶振的整数倍,可以对产品增加屏蔽处理

请问,除了屏蔽处理,在电路上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将晶振外壳接地,一定要良好!如果你的板上有往外连的线,在线上加电感!数据线接口附近对地接小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除了屏蔽处理,在电路上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还可以在线缆端口进行隔离处理,信号是从线缆辐射出去的

网友C:
1,晶振外壳接地
2,晶振的地作下处理,不要与有干扰的地混接
3,晶振线上可串几十欧母的电阻来衰减一下强度
4,晶振在布局上要靠近MCU放置,PCB走线越短越好,晶体下不能有任何其它走线经过,晶体的背面PCB要有完整的地平面
5,另外就是电源或地线上看下纹波合不合附要求
希望能帮助到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A:
对线缆进行滤波处理,防止杂散谐波被接收天线接收

网友D:
1看图和24M晶体有关系,主要是看到了48M和96M左右的频点。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在100M~200M之间有很多超标的频点。
2,解决24M的晶体可以在一些比较长的GpIO和线路上并10pf到底。
3,100M~200M不清楚你的布置图,不清楚你的外围的工作频率,有可能和外接设备有关。

网友A:
与系统的屏蔽与线缆的布置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虑外部处理的话,可以从这些方面处理,内部处理涉及晶振的布线,pcb的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图和24M晶体有关系,主要是看到了48M和96M左右的频点。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在100M~200M之间有很多超标 ...

非常感谢各位帮助。暂时把晶振换成12M,用频谱仪看了下好很多。先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帮助。暂时把晶振换成12M,用频谱仪看了下好很多。先去试试。 ...

高频辐射比较厉害,可以在满足要求的情况,尽量选择较低的频率的晶振

网友E(2017-03-17):
看看LAYOUT,看测试波形不像是晶振引起的

网友F(2021-11-25):
晶振或时钟的谐波,通过线缆辐射出去的,线缆要360屏蔽搭接,或者对线缆的每一根线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