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 ,捕捉功能IO口配置,求助

楼主(2013-03-28):
PIC16F684,配置为CCP1捕捉功能后,其他P1B,P1C,P1D,无法做输入IO口使用。
具体配置如下
    CCP1CON=0;
    CCP1CON=0x05; //P1A为捕捉/比较输入端口,P1B,P1C,P1D配置为端口引脚
    T1CON=1;     //定时器走起

    TRISC=0x30;  //RC5/P1A配置为输入,RC4/P1B配置为输入
    CCP1IF=0;
    PEIE=1;
    GIE1;
    CCP1IE=1;

配置完成后可以实现捕捉脚的正常捕捉功能,但是当RC4脚输入低电平的时候会使系统当机,需要复位。

请问配置捕捉功能后,P1B,P1C,P1D,是否无法做输入IO口使用?

网友A:
我想说  没有这回事情 手册上说了配置为IO引脚
用过PIC16F1828/PIC16F1829  没遇到楼主这种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使用RC5捕捉功能的时候,还将它当普通输入IO口用,结果导致读取数据为0,在和RC4端口的配合过程中出现了类似端口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