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开关电源浮地电压问题

楼主(2013-03-28):
AC-DC开关电源由于有隔离的要求,输出端一般都是浮地设计的。但是如果浮地电压过高,人体在无意中碰到输出的端子会产生触电的感觉。请各位大侠讨论下该电压对系统设计存在什么影响,在电路设计中怎样消除或降低?

网友A:
一般都通过可靠接大地解决,如果考虑到电气隔离的话,允许部分电路浮地,浮地电路一般都不在人机交互的部分,避免对人造成不适。

网友B:
这个,很难,只能将浮地和大地连接起来

网友C:
输入输出没有电联系,不可能有过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没有电联系,不可能有过高的电压

实际上是有联系的,隔离变压器本身就可以等效一个很小,耐压值很高的电容!

网友D:
如果怕浮地对人产生影响   在大地与浮地之间加一个电阻   我一般选择10-22M、0.5W左右的电阻   我是这么干的   效果还行

网友E(2013-04-27):
接地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F:
我也非常赞同接地的方法,但是为了避免地上的干扰特别是地线处理不好的场合串到输出端,通过大电阻或安规Y电容在到地线可靠性会更好!

网友G:
阻抗是不是就变化很大呢?

网友G:
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的?

网友H:
浮地电压就是与大地悬浮的电压,也就是与大地无关的电压;
比如变压器的次极线圈电压,只能测量次极线圈的两个端子,与大地之间没有电压。

网友H:
又学习了新东西。

网友I:
来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