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8):
1、继电器能控制继电器吗,效果怎么样? 一样的继电器,想做成矩阵式的!
2、5.5V的TTL的Uart可以直接接到3.3V工作的出口片子(16c554)上吗,会不会烧片子,要不要做一下电平转换?
3,模拟采集一个高电压,用精密电阻分压后接一级跟随运放,在接到AD片子上,效果怎么样?
4、一般跟随运放前面都一个1K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5、小弟需要对一个模拟信号用运放放大,哪位有比较成熟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放大电路用AD627怎么样,我要放大到15V,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A:
1.不懂控制继电器,不回答。
2.请参看数据手册输出电压最大范围和输入端允许的电压范围,如果不超过,就可以,超过的,根据信号速度、功耗情况做转换。
3.理论没有问题,楼主需明确电压范围、需要的检测精度。
4.请出电路图,不同的电路图里,考虑是不同的,但是可以先看看是否用于平衡输入偏置电流。
5.没有需求,没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懂控制继电器,不回答。
2.请参看数据手册输出电压最大范围和输入端允许的电压范围,如果不超过,就可 ...

最后一个问题是0-10V的放大到0-15V,用的AD是输出正负10V范围内的!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上来?
附件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懂控制继电器,不回答。
2.请参看数据手册输出电压最大范围和输入端允许的电压范围,如果不超过,就可 ...

我还问一下我里面的那个电路在最前端加了个10M的下拉电阻(R7)拉到地,但运放输出有0.2几V输出,不是输出0,是什么原因?因为不加下拉电阻的时候运放会把输出推到14V以上,(15V工作的)!

楼主:
图片总算传上来了,这个电路是我自己弄得,当初设计的时候看别人加个1k的电阻(R5),我也加上,好像别人都加加,我也跟着加上!

楼主:
放大芯片选定AD8226,仪器仪表放大电路!
得找个参考设计!

网友B:
1、可以,继电器给线圈通电都会启动的。2、要,加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上面那个图R7换成几十K的电阻就可以拉到0V,就用个10M的我量了一下拉不到0V,大概是0.05V(R7两端),运放输出端(1脚)测量电平是0.1V(按道理来说是0.05V呀),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应该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你用1M的电阻的话可能会有漏电流?1K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还有你的运放是双电源么 单电源的话很难做到0V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