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但不知哪家单片机是专门做充电宝的,有很好的性价比。。。

楼主(2013-03-28):
知道的说说,价格便宜,外围器件少;能实现充电宝功能;
最好1:最基本led指示电量,led灯,开关按键,基本款;
2:接液晶玻璃指示的,高档款;
各报个pcba大概价格;

楼主:
多少钱?哪家的?

楼主:
ST的做充电宝?价格就没优势啊,ls的大哥,不知有没有国产的芯片呢?

网友A:
稳定性、性价比才是优势。松翰2711 2712
3合一低成本,可是充坏手机烧PCB板常常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性价比才是优势。松翰2711 2712
3合一低成本,可是充坏手机烧PCB板常常发生 ...

不是很了解这类单片机,还是自己的汇编编译工具?
有专门做充电宝ic的型号吗?电量检测,led驱动,等

网友B:
没有特定的型号吧 只有市场占有率大的  我们可以谈一下 看我签名哦

网友A(2013-05-14):
引用 楼主:
不是很了解这类单片机,还是自己的汇编编译工具?
有专门做充电宝ic的型号吗?电量检测,led驱动,等 ...

现在充电宝基本上是带AD 单片机写软件来做的,电量检测,LED驱动,输入输出都是用MCU实现。
专用IC缺点明显。

网友C:
我们有充电宝方案 已经发消息你了 三合一的 单片机的 都有

网友D:
为啥非要单片机,有专门的充电宝芯片。

网友E(2013-06-16):
39R08A3 3合一方案

网友F:
单片机做三合一成本底

网友G:
看看我这三合一方案,PCBA单价6是毫无压力嘀!

SCHEMATIC1 _ A8P1621A_SK1A_V1.4.pdf

网友H:
HT45F4M

网友I(2013-07-18):
  很多人做么?

网友J:
我们有一颗芯片绝对可以 无须编程 硬件简单

网友K(2013-09-09):
倒是有人在用STM8S003F3和STM8S103F3这两个在做移动电源,价格在两块以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ST的做充电宝?价格就没优势啊,ls的大哥,不知有没有国产的芯片呢?

应广单片机只要1快左右

网友M:
目前用得比较多的是2711,因为兼容片众多,所以不用担心断货的问题,IC价格基本是成本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