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发现一神器

楼主(2013-03-28):
汽车节油器,可节油5%-8%,评价超好。电工们分析分析原理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v&id=8677104080

网友A:
哈哈哈...
建议用于航母, 直接秒杀核动力...

网友B:
看意思好像是个电源稳压器
给电喷系统提供个稳定的供电 让点火信号能力更大 利于燃油充分燃烧
那就应该是电瓶欠压的时候才用作用

可是点烟器应该是并联在电池系统中的
他能起到升压的作用? 不能够吧
估计里面忽悠的能分大

这种东西要是再整个什么专利 就更能忽悠了 和那些电视购物一样

网友C:
纯属忽悠人的,
里面就并个电解电容

网友D:
是忽悠人的!我就感到奇怪了,这么明显的骗子行为,为什么没人阻止呢??????

网友E:
这个明显是假的。
不能从源头上取电压,然后再升降压,再送回去。对于电池来说,它的容量很高。很难改变其电压值。其实它主要用在打火的时候,电池电压波动,它来稳定输出的,至于稳定有多少,估计很难。

网友F:
真有效的话,早就被几桶油封杀了!

网友G:
拎着耳朵跳高,哈哈

网友H:
扯蛋的东西罢了。

网友I:
中国人的文字游戏,鉴定完毕!!这张专利文字纸张足够证明了文字游戏的又一大进步~可喜

楼主:
这东西没用处我到是相信,但有一点实在想不通,怎么还那么多好评,还有那么多人说是真的节油,而且还购买的人那么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没用处我到是相信,但有一点实在想不通,怎么还那么多好评,还有那么多人说是真的节油,而且 ...

没听说过淘宝刷信用?

网友J:
就这个骗子东西,LZ还信?
插在点烟器接口上,靠啥节油,纯粹骗人的。

网友K:
可能是钳位电路,把电压限定在12V,使电路系统只工作在12V,没有该玩意,充电机给电池不停的充电,汽车电路有可能工作在大于12V,所以有一定的节能,

网友K:
有车的人可以用表测,点烟口是多少电压,装上后,就稳定在12V,车用电路的工作电压一个范围,只是用电池象征性的稳压,

网友L:
到底有没有用?谁试过?

网友M:
到底有没有用纯属忽悠人

网友N:
忽悠的!!在启动时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