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

楼主(2013-03-28):
(无正文)

网友A:
#define GPIO_KEY P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truct{
        U8 number;
        U8 delay;
}t_KEY;

t_KEY key;

void key_scan(void)
{
        U8 x,k;

        key.number = 0;

        GPIO_KEY = 0x0f;
        x = ~GPIO_KEY & 0x0f;

        GPIO_KEY = 0xf0;
        k = ~GPIO_KEY & 0xf0;

        if(!k || !k){
                key.delay = 0;
                return;
        }

        if(key.delay < 100){
                key.delay++;
        }
        if(key.delay == 3){                // 去抖
                key.number = x+k;
        }

}

间隔调用key_scan即可

演示程序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1)
        {
//----------------------------
// 按键扫描
                key_scan();

//----------------------------
// 按键处理
                if(key.number == 0x11){
                        ...
                }else
                if(key.number == 0x12){
                        ...
                }else

//----------------------------
// 时间间隔处理,实际用定时器完成
                delay_10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GPIO_KEY P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O(∩_∩)O谢谢

网友B:
矩阵按键也是一样的,把哪行拉低哪行就有效,再检测列就行了。XY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按键也是一样的,把哪行拉低哪行就有效,再检测列就行了。XY轴一样

嗯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