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红外遥控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
     最近想弄一个红外遥控(单片机控制),上网找了很多电路图,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而且有一些地方不太懂。上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电路图。里面说在“实际应用中,遥控发射器是3V电池供电,为此只需把555电路ICl剩余的两个与非门组成的38kHz取而代之,如图7所示。”,不是太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额。。

“频分制编码的遥控发射器
在红外发射端利用专用(彩电、VCD、DVD等)的红外编码通讯协议作编码器,对一般电子技术人员或业余爱好者来说,是难于实现的,但对路数不多的遥控发射电路,可以采用频分制的方法制作编码器,而对一路的遥控电路,还可以不用编码器,直接发射38kHz红外信号,即可达到控制的目的。

图5是一种一路的红外遥控发射电路,在该电路中,使用了一片ICl高速CMOS型4-2输入的“与非”门74HC00集成电路,组成低频振荡器作编码信号(f1),用IC2 555电路作载波振荡器,振荡频率为f0(38kHz)。f1对f0进行调制,所以IC2的③脚的波形是断续的载波,该载波经红外发光二极管发送到空间。电路中的关键点A、B、B’波形如图2所示,其中B’是未调制的波形。

在图5中,选用了555电路作载波振荡器,其目的是说明电路的调制工作原理,即利用大家熟悉的555产生38kHz方波信号,再利用555的复位端④脚作调制端,即当④脚为高电平时,555是常规的方波振荡器;当④脚为低电平时,555的③脚处于低电平。④脚的调制信号是由ICl的与非门的低频振荡器而获得。
在实际应用中,遥控发射器是3V电池供电,为此只需把555电路ICl剩余的两个与非门组成的38kHz取而代之,如图7所示。
注意:这里未引用CMOS 4-2输入的“与非”门CD4011作图5电路中的编码器和载波发生器,是因为CD4011作振荡产生方波信号时,属于模拟信号的应用。为了保证电路可靠起振,其工作电压需4.5V以上,而74HC00的CMOS集成电路的最低工作电压为2V,所以使用3V电源,完全可以可靠的工作。”
      有没有大虾能够提供其他的红外发射电路呢?发射距离能够达到2至3米,抗干扰能力不要太差就行!!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2013-03-28):
我觉得这个能用,就已经可以了。真正实际用的话,还是用HT6221之类的IC简单得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能用,就已经可以了。真正实际用的话,还是用HT6221之类的IC简单得多! ...

求使用电路

网友B:
随便找个单片机开发板上都有现成且实用的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单片机开发板上都有现成且实用的原理图啊。

一般都只有接收的吧,我要弄发射的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都只有接收的吧,我要弄发射的喔

网友C:
这个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