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9四层板设计

楼主(2013-03-28):
各位高手,本人因做项目,需要画四层板。板子面积小、元器件多,而且在顶层需要贴屏蔽罩。在顶层和底层布线很密,而且没法贴屏蔽罩了;整个板子是放在金属盒上,所以底层不能和金属盒短路。我想画四层板,在中间添加两个层用来布线,顶层的原件连线都是通过过孔到中间层相连,顶层我就可以轻松贴屏蔽罩了。由于以前没画过四层板,所以在此请教各位高手,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不?我要怎么来实现,需要注意些什么?(我的板子电源有7.5V、3.3V、1.8V,CPU的频率最高到60M。有模拟地和数字地)电源和地我要怎么处理,覆铜要怎么做?希望各位高手能给我一个步骤,或者给我解答一下,再次谢过!

网友A:
四层板设计中中间层是地层和电源层,电源和地层可以分割

网友B:
四层板
top GND power bot
top bot 器件层
top bot power 走线
gnd 尽量保持完整 不走线
电源可以不用铺铜,在power层走粗线 板子周围铺铜 gnd  这样中间可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
top GND power bot
top bot 器件层

非常感谢回复!再请教,添加层的时候是添加add layer还是add plane。可不可以中间两层也是信号层呢?因为我想把线都在中间走,top层有好几个小的屏蔽罩(接地),top层线太密的话屏蔽罩就放不下去了。按照你的回复,在power层可以走信号线吗?菜鸟求助。

网友C(2013-12-04):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再请教,添加层的时候是添加add layer还是add plane。可不可以中间两层也是信号层呢?因为 ...

今天也开始画4层板,看了下有正片层和负片层之分。看了下JJJYUFAN大侠的回复,那估计是POWER层设置为正片层了,也就是和普通信号层一样了。

网友D(2015-05-0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再请教,添加层的时候是添加add layer还是add plane。可不可以中间两层也是信号层呢?因为 ...

是add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