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可以做指示灯吗?

楼主(2013-03-28):
假如我手机充电器需要三个指示灯,可以用一个三色LED代替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接线搞对就行……

网友B:
当然可以啊
三色LED 其实就是2个LED 第三色是2个都亮 叠加变另一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啊
三色LED 其实就是2个LED 第三色是2个都亮 叠加变另一色.

不是红 绿 蓝 三种吗? 我看都是四个腿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红 绿 蓝 三种吗? 我看都是四个腿呀。

没有三个LED的吗?

网友B:
四个脚的三色也有的,价格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脚的三色也有的,价格稍贵

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有公陰公陽的紅綠藍LED,就是4個腳的SMT。

网友D:
可以用来指示,只是成本更高,当然,也更炫

网友E:
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共阴,共阳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