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接口电路疑惑,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3-03-28):
看过几种转接的图纸 ,基本上核心的部分都一样  如图:
  主要的疑惑就是485有一个控制2个控制端  DE  /RE   一般情况下 这是并接在一起的  ,但是在RS232的转换过程中 是将该控制端接在了TXD 发送端上   当有数据来的时候 就通过三极管将485的控制端置为输出模式,  问题是TXD上的数据有高有底   ,整个发送的数据包中肯定是有低电平的 这样就会将485置为接收模式    这样就发不出去了     疑惑中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希望大家闲暇之余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类似于OC门一样的操作,以A线为例:RX为1时,485关闭,靠电阻上拉,RX为0时,485打开,发送0。B线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OC门一样的操作,以A线为例:RX为1时,485关闭,靠电阻上拉,RX为0时,485打开,发送0。B线同理。 ...

最开始就是想不通那个1是怎么发过去   只能发送0  1是靠上拉电阻产生的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B:
楼主图中采用的是发0不发1的办法来实现485接口片的自动方向转换,逻辑1靠总线的静态偏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采用的是发0不发1的办法来实现485接口片的自动方向转换,逻辑1靠总线的静态偏置实现。 ...

是的  我也大概理解到了

网友C(2013-05-13):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采用的是发0不发1的办法来实现485接口片的自动方向转换,逻辑1靠总线的静态偏置实现。 ...

请问一下,发数据1的时候,静态偏置是怎么一个情况,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那此时接收端会接收到数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发数据1的时候,静态偏置是怎么一个情况,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那此时接收端会接收到数据吗? ...

总线上使用偏置电阻使总线的静态电平呈逻辑1,如果此时接收自然就是数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