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18和MCC18有哪些差异?

楼主(2013-03-28):
之前用PICC18编译代码,45天试用版,效果不错,项目结束。
现在做一点改动,到期了,找了一个和谐版,编译出来,下载到相同的硬件下,片子没跑起来。

没找到原因。

如果改用MCC18,之前的代码(PICC18)可以直接编译通过吗?

网友A:
MCC的头文件和PICC18的头文件看看 区别还是有的
PICC18应该和X8编译器差不多
应该可以移植的 不过可能也需要做些小改动

网友B:
1、首先推荐使用PICC18,MCHP收购了HITECH后,PICC18肯定是优先支持的。
2、没跑起来,主要还应该找你代码的问题,自己可以DEBUG看看没跑起来的原因,虽然不排除编译器存在BUG,但终究概率较低,而且造成的影响让芯片没跑起来,这一般不太可能,用换编译器的做法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B:
PICC18和MCC18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你需要修改相应的寄存器命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