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频偏

楼主(2013-03-28):
各位前辈,我现在在做FSK调试,频率为315M,调制频偏为正负30K,3DB带宽280K,现在很郁闷的是不理解调制频偏究竟有什么用?我明白FSK调试是两种不同频率做的调试,这两个频率难道就是315M+30K和315M-30K?貌似这频率误差也太小了吧?还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调制频偏跟占用的频谱宽度有关,越窄频谱利用率越高,接收端也容易取得较高的带内信噪比,但对接收侧的频率稳定性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制频偏跟占用的频谱宽度有关,越窄频谱利用率越高,接收端也容易取得较高的带内信噪比,但对接收侧的频率 ...

谢谢了,不过我想问的是既然是FSK调制,那么代表1、0的肯定是两种不同频率,这两种频率跟31M的调整频偏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你应该理解FM调制、解调吧?
对于解调,鉴相器(鉴频器)输出低频模拟信号,输出信号幅度对应于频偏程度。窄带通讯为节约频道占用的频率资源,频偏率很小,所以鉴相器输出信号幅度也很小,所以要求更高的鉴相灵敏度和信噪比,同时对频率的稳定度要求更高。

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就是邻频道选择性的显著提高。
——3DB带宽280K,而实际使用如果你频道真用了280k带宽,那相邻频道只有3DB的衰减会怎么样?那就是会被毫无选择的接收下来。
而要达到好的选择性,高灵敏度的接收机会要求邻频道功率抑制比至少≥65dB,所以一般调制最多只会使用到频道内频率范围1/10~1/5左右,比如调制限制:25kHz间隔,调制限制≤5kHz(实际可能是频偏3kHz或更低);12.5kHz间隔,调制限制≤2.5kHz。
然后再配合多级预计带宽的中频滤波器,从而满足窄带通讯的高选择性。

当然,315M并不是高灵敏度的窄带通讯,所以频道带宽定的比较宽,灵敏度降低的同时对器件对电路的整体要求也就降低了,所以成本也很低。
当然,每个频道要占用多宽直接和数据速率相关,基本的混频原则你因该是懂的。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也很详细。
FSK信号对应的两种频率选择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的,包括系统成本、接收灵敏率、频谱利用率、邻频抑制比、数据率等等需综合考虑。

网友C(2013-05-04):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也很详细。
FSK信号对应的两种频率选择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的,包括系统成本、接收灵敏率、频 ...

关键,频偏决定了调制系数。